[开发工具] 急!!!! 请教:ST7 cosmic编译器的中的c_x,c_y

楼主(2007-03-27):
最近在网上弄一个16K的COSMIC,
没有弄明白汇编中直接调用:

ld a,c_x  //中的c_x是什么意思??是软REG????

ld a,c_y  //中的c_y是什么意思??也是软REG????

那么它对应的物理REG一般是多少??是位于0x80-0xFF的低区,还是高区??

谢谢...

网友A:
re:

看看.MAP,都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