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E100P有没有替代芯片?

楼主(2007-04-02):
请问:

STE100P好买吗?多少钱一片?
RTL8201是不是可以替代,哪一个便宜些?
用这两种芯片,一定还要加网络变压器吗?

谢谢

网友A:
大量现货供应

STE100P工业级的片子,含增值税17%,15-18元左右。零售价

网友B:
用DM9161代替STE100P可以吗?

DM9161批量价格只要8RMB,而且很好买

网友A:
网络协议栈

    因为大家需要用网络,协议栈是很重要的,ST会推出一个商用的网络协议栈,推荐的是STR912+STE100P,

  当时是准备重新做一个设计换成DM9161,考虑到PHY网络的性能和工业级,没有换,还是STE100P,后期购买比较方便。
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和我们联系,现货,批量供应。

网友C:
mxchip_sh

联系方式都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