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究竟有没有外部wait信号?

楼主(2007-04-04):
(无正文)

网友A:
“外部wait信号”是指什么?

楼主:
总线的ready信号

主要是使用外部总线时候要用到.如果一个外设把cpu的此引脚拉低,则可以延长访问周期

网友A:
STR9没有用于延长总线访问周期的wait信号

STR9外部总线的访问周期只能通过寄存器设置,外部不能主动延长访问周期。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外设的访问周期是可变的吗?

能具体描述一下你的需求吗?也许我们可以帮你出点主意。

网友B:
这样确实不太好!

在一些慢速的外设或者访问时间不固定的外设就会有问题,象三星的44B0就有这样的信号

楼主:
需求是这样

912外接一个dual port ram,此ram的busy脚应该接cpu的wait信号.当发生读写冲突时,则延长读写周期.

楼主:
str91x手册里面p40

 EMI_RDn O EMI read strobe N/A
- - EMI_BAAn O TBD N/A
- - EMI_WAITn I TBD N/A
- - EMI_BCLK O TBD N/A
- - EMI_WEn O Reserved for
写了EMI_WAITn,但没有脚号,奇怪

网友A:
双端口RAM很贵啊

楼主手里的手册太老了吧,现在我们网站上最新的手册是2006年4月发布的;请楼主看一下你手里的手册是什么时候的。

你手册中的TBD说明这是过时的手册,TBD=To Be Defined

楼主:
我的手册是2007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