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F2324的手册

楼主(2007-04-09):
hi,除了网上下载的ST72324J4.PDF外,还有没有它的编程手册,类似于manual之类的文档?

网友A:
所谓的“编程手册”是指什么?ST的8位单片机都是统一用ICC

网站上有一篇专门的ICC手册,但没有专门针对某个型号的编程手册。

楼主:
我的意思是manual

一般一些半导体厂商的CPU会有两个spec,一个是datasheet,一个是manual,或者register等,st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A:
请在ST的网站上下载相应手册

下面是ST MCU的中文网页截图,在图中指出的地方选择所需的型号,即可得到所有与所选型号有关的文件列表。

估计你所要的是程序员手册;每个ST7的器件都有一个Reference manual,即“参考手册”,这里面列出了与该器件相关的编程与硬件特性;所谓与该器件相关的编程信息,是有关片上设备的使用,如结构、功能说明和配置、寄存器的设置、中断的产生和使用等信息;有关ST7核心的编程信息不在该器件对应的Reference manual中,这些信息适用于所有ST7单片机,有单独的手册。

楼主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资料,请具体说明。各个公司对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命名方式,请具体说明你需要的内容而不是名称,以便我们能快速地满足你的要求,而不是纠缠于资料的名称定义。

楼主:
是的,我就是需要程序员手册

是的,我需要它.这里对问题回答的是很快,可惜我以前不用ST,搞的很不熟悉,这次只是看到抗干扰强才选择它,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挣扎,因为2324调试时要用到PC口的两个脚,导致没有整个的8位总线可以用,有点痛苦的.

楼主:
哪里可以下载它呢?

我搜索了一下,总是找到datasheet,找不到referance manual

网友A:
ST7系列的Datasheet包含Reference Manaul的内容

Datasheet应该是你要的资料。

有关ST7核心,你可以参考ST7的培训资料:
  ST7 Training Part 1 : Introduction
  ST7 Training Part 2 : Core
  ST7 Training Part 3 : Addressing Modes
  ST7 Training Part 4 : Assembly Toolchain
  ST7 Training Part 5 : Debugger
  ST7 Training Part 6 : Hardware Tools
  ST7 Training Part 7 : Peripherals
  ST7 Training Part 8 : Realizer
  ST7 Training Part 9 : Cosmic Compiler

北航出版社有一本书专门介绍ST7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