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的朋友帮忙给我答案,我们正在选择cpu型号!

楼主(2007-04-10):
如果程序都是在外部ram,

ST arm966e (96M)ram(66M)

ST SPEAR-09-P022(ARM926EJ-S)(333M) DDRAM(333MHZ)

程序放在内存中,运行160kb的程序二者
运行速度分别大致会达到多少?!
能给我个粗略的结果么?
谢谢!!!

网友A:
这两者好像没有可比性,一个是带Cache的ARM926核,另一个是966

肯定是ARM926核的快很多。

另,在STR91x中,程序在RAM中运行比在Flash中运行慢,不管是内部RAM还是外部RAM。

楼主:
谢谢!我知道,但想知道详细些的量化值?

网友A:
SPEAR不是我们单片机部门的产品,目前我们手头没有相应的数

也许楼主可以参考ARM公司有关ARM926核心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