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朋友使用STR7的低功耗模式吗?

楼主(2007-04-10):
本人在使用STR7的STOP模式时,实际测量在STOP模式下电流消耗为3mA,有没有朋友使用低功耗模式达到了DataSheet上标称的10uA(50uA Max)
请多赐教,也请各位分销和代理商、ST的技术工程师提供确确资料,谢谢

网友A:
能把你的电路图发上来吗?

你是如何测量的?测的是供电端还是STR7的电源脚?电路中的上拉下拉电阻如何处理的?

STR7在STOP模式时,所有的I/O口如何处理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首先,我们把板子上除CPU及晶体、复位等必须的电路保留,其他全部拿掉
其次,我们把IO与外面的电路用电阻隔开了,现在把这些电阻卸掉
然后,把所有的IO都变为高阻输入(也试过三态输出)
量的是3.3V的电源,因为不好量CPU的3.3V(因为有几个不同的连线给CPU供电),但是板子上没有其他的器件了
实测3.3V功耗2.9mA~3mA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在STOP模式下50uA以下

网友A:
内部的3.3V->1.8V的调压器关了吗?

网友A:
请greatbin看一下应用笔记AN2100,那里面有详细的低功耗配置说

AN2100还给出了ST是如何测试芯片功耗的硬件图和测试程序。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B:
你用的是71x吗?你的有源晶振功耗是多少?

你用的是71x吗?你的有源晶振功耗是多少?

楼主:
有源晶振功耗6mA

网友C:
greatbin: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to 浪淘沙

你在深圳吗?

网友A:
to greatbin

我在上海,你可以与我们深圳的同时联系,他们可以帮你解决问题,我们有密切联系。

楼主:
我有短信给你,看了吗?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的电话

网友D:
两点

1、您是否能确认您的测试都是按照STR71x Microcontroller Power Management来做的?

2、如果您认为您用于测试的系统电路已经是最小的系统,请您联系我,我下周留出一天,我与您约好,您将您的测试系统带上,我与ST深圳的FAE在ST深圳办事处和您一起测试,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您有我的电话,可以直接联系我。

楼主:
to grant_jx

我真的希望是我这边电路或者软件有不对的地方,这样项目/产品能够完成

楼主:
STOP模式下,已经降到130uA了,还在努力

网友D:
是否还有什么外设没有关闭?

网友E:
应该能达到60~70uA

我做过实际的测试,最终稳定在64uA左右。(包括外围电阻的电流)

楼主:
130uA是最好成绩了,

这只是CPU部分,外部总得有点电路吧,板子的总电流不会低于160uA。看来得想出新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