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wip+ucos sys_timeout() 问题

楼主(2007-04-11):
现在在做 lwip 移植到 ucos 的工作,目标是使用 lwip 和无线gprs 模块实现远程数据传输, 其中会用到ppp 协议 。 看了一段时间,包括源代码和网上移植lwip 的一些资料。 但是 都对 sys_timeout() 提到的很少。

问题是:sys_timeout() 注册了一个超时回调函数。谁来调用呢? 我也知道当然了超时的时候调用。 但是,lwip 中似乎没有给我们一个用来定时检查是否超时,然后调用回调函数的 一个定义。是不是要自己写一个函数?

楼主:
这里没有兄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么?

网友A:
现在的GPRS模块不都内嵌TCP/ip协议吗?

怎么还自己写?

网友B:
楼主竟然自己高TCP/IP,实在佩服的很呢,呵呵

楼主:
带 协议栈的贵 200 大洋

而且,做好了栈灵活多了。可以使用各种接入方式。

网友C:
我们也在做!

一样的工作,一起努力,一起顶!

网友D:
我有一份LWIP移植说明中提到

我刚刚将UIP和uC/OS移植到STR912上,还没有时间移植LWIP.
不过我有一些资料上说的有,很详细!希望对你有用.
不知道如何给你!

网友C:
能把你的移植的ucos给我参考一下吗

请发至guangjingyang@yahoo.com.cn
谢谢

网友E:
我也想要一份移植代码谢谢

email :ningwuli@yahoo.com.cn

网友F:
请给我发个STR912的移植代码,谢谢!

请给我发个STR912的移植代码,谢谢!

网友G(2007-09-13):
讨论lwip

首先要确定的是LWIP使用逻辑定时器,并不是实时定时器,还有每个LWIP线程都有一个定时链,它的起点是当前时间,每一个结点标识相对于上一结点的时间片。
sys_timeout():设置一个定时事件
sys_untimeout():删除一个定时事件
sys_sem_wait()和sys_mbox_fetch()根据系统时间来识别定时链上的结点是否超时
可以想象,在整个线程运行期间,包括等待时间和执行时间,LWIP的定时器链是建立在等待时间轴上的。

网友H(2013-12-09):
能参考下楼主的sys_arch。c文件吗?

网友I(2014-06-23):
我遇到的问题是,在中断接收运行一段时间后就PING不通了,(硬件平台:STM32+UCOSII+LWIP+ENC28J60)但是在任务中轮询接收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整了几天了,不知道啥问题引起,是否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用示波器看了,中断PING不通之后ENC28J60中断输出引脚始终未低电平,不在产生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