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关于str710的串口使用和boot1设置是否冲突?

楼主(2007-04-11):
我现在要使用UART1,而我硬件上已经将boot1脚上拉那么,我使用UART1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上拉电阻会影响我的串口通讯么?

网友A:
一个弱上拉不会影响UART1

使用时只需注意上电时UART1上不要有外来的通信即可。

网友B:
平常使用的时候不太回用到 那两个口子

一般情况下710 的应用都是 内部flash为主,所以,只要用到booten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