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R710连接仿真器问题

楼主(2007-04-29):
用JTAG仿真器连接板子后,检测不到内核STR710,显示是“UNKNOWN”710芯片是换得新的,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怎么连什么仿真器也不说

现在USB的仿真器好象不要认核啊,难道是很早的并口的还要驱动的那种啊

楼主:
回复楼上

我用的是傅立叶USB2.0的仿真器,在学习板上没问题,做的开发板以前就可以识别到,结果短路过一次,就识别不到了,郁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