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看了一下712的管脚的好象没有外部中断管脚

楼主(2007-05-10):
看了一下712的管脚的好象没有外部中断管脚,除了710中的P2.8到P2.10是外部中断管脚。除了712中的capture,还有没有其它外部中断管脚?

网友A:
STR712的外部中断管脚

请看下表:

管脚  I/O端口
  1    P0.10
  5    P0.13
 20    P0.15
 42    P1.11
 47    P1.13
 48    P1.14
 53    P0.1
 54    P0.2
 61    P0.6
 63    P0.8

STR710还包括P2.8、P2.9、P2.10和P2.11

网友B:
不是和51一样的可以对电平变化或上升下降沿做出反应的吧?

除了计数器的输入0xffff->0x0000外,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外部中断的意思就是“外部I/O脚上的电平变化可以触发中断

不知楼主问题的用意是什么?你在1楼询问外部中断管脚,3楼好像又在问外部中断的意义;被你搞胡涂了,有点晕~_~_~_~_~_~

网友B:
一楼可不是我马甲哦。

我只是看到LZ的帖子,问一下如何用中断。比如STR715的片子,好象没有直接的外部中断管脚。那几个管脚能做中断用吗?
见下面的帖子。

////////////////////////////////
引用 网友C:
ST MCU ←返回版面

4楼: 可以为作为一般的外部中断用吗?

我的目的是要用STR711及时处理某一外围控制芯片发出的中断,如ADS7843(四线制触摸屏控制器)的PENIRQ信号.
引用 网友D:
ST MCU ←返回版面
5楼: XTI就是作为一般的外部中断来用的啊
只要连接到某个XTI引脚上的信号有电平变化,都可以触发EIC上的IRQ5中断萨。P2.8到P2.11都可以作为普通的外部中断输入引脚
没有明白楼主有啥深层含义么?呵呵。
引用 网友C:
ST MCU ←返回版面
6楼: To lut1lut
我看书上说好多XTI都是固定给某些片内外设用的,我可以把它们当作一般的外部中断来用吗? 而且STR711x没有P2口哦。
引用 网友E:
ST MCU ←返回版面
7楼: 楼主的意思是
STR711上面没有外部中断引脚,怎么接收ADS7843的中断信号。
我想可以使用轮询或者软中断实现,望各位大虾拍转
引用 网友C:
ST MCU ←返回版面
8楼: neoo说的对,我正是这个意思哦
轮询实时性不好
软中断我还不知道如何实现呢,望各位大虾告知
引用 网友F:
ST MCU ←返回版面
9楼: 我用定时器来产生中断
定时器当计数器用,初值设为0xffff,这样来一个脉冲产生一次中断。
引用 网友C:
ST MCU ←返回版面
10楼: 呵呵,这个办法倒是可行哦
谢谢了。

//////////////////////////////////

网友A:
对不起5楼,我把你和楼主搞混了,晕大了

不知你们有没有好好地看ST的手册,如果是讲外部中断,一定是“电平变化可以触发中断的外部I/O脚”,我在2楼列出的管脚都有此功能,STR715上也有这些管脚;为什么总是说“STR71x上面没有外部中断引脚”?

网友G:
如何使用STR711、STR712、STR715的外部中断

STR711、STR712、STR715的外部中断引脚为:
Pins  GPIO
1     P0.10
5     P0.13
20    P0.15
42    P1.11
47    P1.13
48    P1.14
53    P0.1
54    P0.2
61    P0.6
63    P0.8

STR710还包括P2.8、P2.9、P2.10和P2.11

用户只要进行如下设置:
1、将需要使用的GPIO设置为TTL输入;
2、设置其产生中断的边沿(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3、打开对应的屏蔽位(0-关闭;1-允许中断);
4、设置运行XTI中断(同时也可打开唤醒中断);
5、在EIC中开启XTI的中断,设置中断优先级,最后打开IRQ中断。

注:
XTI的IO口与一些外设是复用的,一旦用作外部中断引脚,该GPIO口对应的外设就不能使用该引脚了;反之亦然。

网友B:
有可能的话,做一个详细的例子吧

看来对中断有误解的不是少数啊。当时我就觉得这是STR的一大遗憾。回去试试。

网友A:
关于STR71x外部中断的详细例子

下面这个应用笔记介绍了如何用外部I/O中断实现4x4矩阵键盘的扫描输入:

AN1799 - 用STR71x的GPIO驱动一个4x4的矩阵键盘》  发表于 200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