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生成的void Device_Init(void);在哪里?

楼主(2007-05-14):
CAPS会生成一个头文件91x_conf.h,其中声明了void Device_Init(void);
但void Device_Init(void)定义在哪里,没有Device_Init(),头文件有何意义?

网友A:
* File Name : 91x_caps.c

/******************** (C) COPYRIGHT 2006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91x_caps.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Date First Issued  : 28/07/2006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functions needed to configure the STR91X devices
                     : using CAPS ( THIS FILE USES THE HEADER FILE GENERATED BY CAPS).
                     : ("91x_conf.h" is the  FILE GENERATED BY CAPS ).
                        This file is required only when the user is using CAPS to generate
                        the "91x_conf.h".
********************************************************************************
* History:
* 05/18/2006 : Version 1.0
********************************************************************************
* THE PRESENT SOFT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91x_lib.h"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1572646693.rar

楼主:
万分感谢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