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么STR710在UART2发送数据期间IO口不能拉低?

楼主(2007-05-16):
     GPIO_Config(GPIO2, 0x8400, GPIO_OUT_PP);

     GPIO_BitWrite(GPIO2,10,0);             //485发送数据
     Uart2_Data_Rev.i=0;
     UART_DataSend(UART2,buff,Length);      //发送DL645数据
     GPIO_BitWrite(GPIO2,10,1);             //485准备接受数据
 在全速运行时用示波器监视gpio2.10,电平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在单步运行时gpio2.10可以变低。

网友A:
你同时监控一下UART2上有无变化

以判断UART_DataSend(UART2,buff,Length);      //发送DL645数据
     GPIO_BitWrite(GPIO2,10,1);             //485准备接受数据
是否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