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F问题

楼主(2007-05-16):
初学者请问STR710F的I/O口外接5V的电压逻辑是否正常,比如和8051或者74HC573做通信的时候,谢谢

网友A:
“电压逻辑是否正常”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

楼主:
就是STR710在I/O口输入5V的时候是否和3.3V一样都是逻辑1,8051和

楼主:
很简单的问题,麻烦大家回答下,谢谢

网友B:
STR710的I/O口输入5V的建议

STR710在I/O口输入5V的时候,和3.3V一样都是逻辑1,但是你不能直接将5V连接到IO口,最好中间有个电平转换,最简单的方法是串个电阻。

楼主:
那8051和STR710之间通信要如何接?如果串电阻要多少欧姆的呢

网友C:
你可以算一下

你可以自己大概算一下:
(5V-3.3V)/IO口能达的电流
不知这样行不行,呵呵~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接的

只要求STR710对8051发8位数据。
STR710接74HC573的进口,74HC573接5V,74HC573的出口接8051。
不知道这样接可行不,请DX指点。。。谢谢。
(如果STR710高电平3.3V进74HC573的D端是否在Q端输出时是5V高电平)

网友A:
你要查一下你的芯片是否兼容3.3V的输入电平

印象中74HC573好像不能兼容3.3V,但不确定,你还是看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浪淘沙,麻烦你了

刚才查了573是2-6V工作电压的,那我那样做是不是可行的。

网友A:
工作电压与输入端口兼容3.3V是两个概念

如果输入端口兼容3.3V就可以用。

楼主:
感谢你从昨天起一直帮助我

DATASHEET上写着在VCC=4.5V的时候
V(ih)的最小值=3.15V
V(il)的最大值=1.35V
V(oh)的最小值=4.18V
V(oi)的最大值=0. 4V

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加一74LVC3245最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