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用过ST7MC的进来指教一下

楼主(2007-05-12):
我目前在用ST7FMC的56脚的直插式芯片设计一个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电路,在画图时对于以下几个管脚无法下手:MCCFI0,OAZ,OAP,OAN。从ST7MC的介绍文档中发现这几个管脚与选择电流模式和电压模式相关,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1216142194.jpg 如上图所示,现在有一点不清楚,如果我选择电压模式的话,那么MCCREF输入就是电压,那么与另外一个输入的电流怎么比较呢?如果我选用MCCFI与MCCREF比较,那么其他几个OAZ,OAP,OAN应该怎么与外电路连接呢?

网友A:
Re: ST7MC

1. 如果选择电压模式的话,那么MCCREF输入就是一个固定电压值(对应于限流值),与另外一个输入的电流采样值比较,此电流采样值可以从MCCFI输入,也可以从内部运放的OAZ输入;
2. 如果选用MCCFI与MCCREF比较,那么内部运放就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分立器件供用户任意使用,因此OAZ,OAP,OAN此时为运放的三个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