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的系统时钟可以高达多少呀,我用96M也行?

楼主(2007-05-19):
(无正文)

网友A:
请看数据手册,STR710的系统时钟只能达到48MHz

你要用96MHz可以煮**蛋了,幸运的话也许可以煮熟**蛋,不幸运的话煮到一半就要换一片了。

楼主:
没有呀,片子一点温度都没有,还正常工作呀

网友A:
哈哈,不是你搞错了就是你幸运;超频使用片子,烧了别说

数据手册上说,程序在Flash里运行时,时钟频率可达50MHz;程序在RAM里运行时,时钟频率可达66MHz。

楼主:
呵呵,我还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时钟的输出,确实是96MHz

网友B:
48M应该是保守的

不过还不知道可以超这么多!
之前用LPC2148,datasheet说可以跑60M,超到80M就不行了。

楼主:
呵呵,我还试过192MHz哦,但是没有跑起来

网友C:
STR71x的速度

STR71x在FLASH的运行速度最大为50Mhz,在RAM为66Mhz(实际为80Mhz,只是做了一下限制),并不是说再大不能跑,关键是当温度达到85度时,超过50Mhz,芯片不能运行。所以你可以看到数据手册上STR71x的工作温度范围:-40到85度。

网友D:
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只老虎还挺温柔

网友E:
APB时钟多少?有没有人测过APB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