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7是否可以产生两路独立的PWM?

楼主(2007-05-19):
(无正文)

网友A:
ST7有几十种型号,你指的是哪一款?

一般定时器都有PWM模式,通常一个定时器可以输出一路PWM,有两个定时器的ST7,就可以输出两路PWM。

ST7中还有专门的电机控制芯片,如ST7MC,它可以输出更多路的PWM。

有问题最好先看看数据手册,你这种问题又不难,很容易找到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