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可以用str711的1.8V输出给板上其他芯片供电吗?能输出多少?

楼主(2007-05-25):
(无正文)

网友A:
STR71x的1.8V引脚不是输出脚,它是输入脚

这个管脚是用于为内部调压器接滤波电容的,它不是用于为外部电路供电的;在关闭内部1.8V调压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管脚为CPU核心提供1.8V电压。

在ST的技术手册上有如何使用这个管脚的参考电路,请不要在这个管脚上接任何其他电路!!

楼主:
楼上太保守了吧。那么谨慎怎么降低低成本阿

网友A:
降低成本不能以牺牲系统可靠性为代价

内部调压器的设计只适合对CPU核心供电,所以ST没有给出它的功率参数;如果你一定要用,出了问题只能你自己负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