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Executing from Flash with RWW?RWW是什么意思?在PDF中找不到

楼主(2007-06-07):
在看STR710的MCLK的速度限制时有一句话Executing from Flash with RWW 的速度限制是45MHz,请问RWW是什么意思?在710的PDF中找不到RWW的说明。。。

网友A:
RWW = Read While Write,意思是在写的同时可以读

这应该是指在写一个Bank的Flash时,可以去读(或执行)另一个Bank的Flash。

谢谢楼主的细心,这个缩写不常见,我们会建议文档部门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