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MCU_auto

楼主(2007-06-07):
MCU, ic, pi, pic, spi
   mcu_auto,看你好像用过L9950。想问你关于这个的事。我想向L9950写入一下数据0xff   0xff   0xff   , 0x52  0x10 0x0f.   前3个数是写入到输入寄存器1的,后3个数是写入到寄存器0的。
我这有一段程序,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老是程序只能向L9950写入一次数。再写L9950的输出全部变高。之后不再变化一直这样的状态。datasheet上说 cpol和cpha要设置成CPOL=0,CPHA=0。我这样设置过好像不行.
我把单片机的SPICR设置成5c。我选择的用软件选择主/从方式的。SPICSR&=0xfb,SPICSR|=0x03.SPICR=0x5c.(这里CPOL=1,CPHA=1)我不知道这些对于数据的传输到底有什么影响.
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帮我看看程序.我把程序最简化了.希望你能答应我啊!
跪求答应,拜托!555我实在是没招了.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电话联系你.我的手机号13561881549.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高手怎么不露面了,急 啊.555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看一下程序循环是否正常

你在程序里面加上一个标志比如控制一个IO,看一下你的程序是否进入了死循环或者跑飞,跑飞的可能性比较多了,比如看门狗复位,或者程序变量类型定义太小导致益处等,软件设置主从模式我没做过,我是直接把SS引脚拉高,然后软件很简单的

网友B:
关于L9950

我认为,像前面高手提到的一样,你首先得确定MCU是不是正确发送了,这个你可以用示波器看。
对于L9950来讲:
1)CPOL=0,CPHA=0.
2)照你所说,你在寄存器1种设置了所有的PWM使能,这样各个output是由相应PWM管脚上的电平及相应的控制位的逻辑与来控制,不知道你的PWM管脚上是什么电平。
3)据你说,所有输出的状态位为高,那一定是出现问题,状态位才会变高,而且很多状态位置高后,像Thermal shutdown, 要MCU去清掉状态位(寄存器0的Reset bit),才可以继续控制。

我觉得你还是再看看datasheet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