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用单片机Keil语言实现统计人数

楼主(2007-06-16):
一、 问题的提出:一般的,综合教学楼的教室面积较大,照明灯具较多,这些灯具被分成若干组由不同的开关控制。由于使用者在自律性和节约意识方面存在差异,经常出现教室内人员很少但亮灯很多的现象,增加学校的电费支出,造成能源和资金的双重浪费,与国家提倡的创建节约型社会背道而驰。本项目就是针对此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
二、 教学楼智能照明控制终端的设计目标:教学楼智能照明控制终端将教室内的灯具分成若干个区域,通过感知教室内实际人数确定开几个区域的灯,最大限度的避免浪费。
三、 教学楼智能照明控制终端的设计方案:
a) 硬件构成:
i. 人体感应:
1. 传感器的选择:采用红外入侵式幕帘探头;
2. 安装方式:在教室门的内外侧各安装一只(外侧为SENSOR1,内侧为SENSOR2);
3. 在一定时间内,两个信号先后出现。当SENSOR1的信号先于SENSOR2出现时,教室内增加一人;当SENSOR2的信号先于SENSOR1出现时,教室内减少一人;
ii. 灯光区域控制:根据教室灯具的数量及教室的面积,将教室分成若干照明区域(暂定4个区)。控制出口采用可控硅,每个区的额定功率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暂定1KW)。
i. 可设置项:
1. 区域数量;
2. 单区人数上限;
有知发QQ247788313或ynliguanghui@163.com谢谢

楼主:
谢谢

希望大虾们可以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入口安个传感器

网友B:
hah

关键是 人数测量啊,
如果一个人在门口晃悠那就麻烦了,如果很多人一起进去也麻烦 ,
很难准确测量人数,  尤其是学校的教室

网友C: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想了好几个月了,就是没有想到一个实用的方案来.学习下啊.

网友D:
一个人在门口晃悠,这人是不是贼?要不要叫警察?

哈哈,可个小玩笑。

楼主的想法很好,但实施中有很多问题,如“将教室分成若干照明区域”,你提出的办法是无法知道进去一个人后应该打开哪个照明区域。当然也包括4楼提出的那些问题。

比较好的办法可能是用视频摄像头结合图像识别,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统计进出的人数和应控制的照明区域。

当然提高人员的素质,提高他们的自律性和节约意识是最好的方法,这样也达到了节约成本的目的。

楼主:
请看清题目

晚上自习课没关系哪组灯开就在哪学习呗
在门口晃悠也没关系因为有两个探头同时触发才记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