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定时器计数用,用的是那个引脚??

楼主(2007-07-04):
我就是想记录某个信号每秒的脉冲数。
715有icapA  icapB 还有ocmpa等,看得很晕啊,不知道是不是我需要的引脚和功能。

网友A:
想记录某个信号每秒的脉冲数,需要用定时器的外部时钟功

即把你的信号作为某个定时器的外部时钟。请在STR71x的数据手册中用EXTCLK搜索,即可找到你要的管脚和功能。

ICAPA和ICAPB分别用于输入捕获,在你提问的另一个帖子中已经介绍过,Input capture功能,是用于测量输入脉冲的开始时间和脉冲宽度的,不能用于你的计数。

OCMP是作为输出比较,也不是用于计数。

楼主:
extclk,

没找到啊,,晕死了。我用的是715。。

网友B:
请看看STR715的管脚32和/或管脚35,具有定时器的外部时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