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R912 Keil ULink 程序不能外部中断

楼主(2007-07-10):
我使用的STR912 Keil ULink2 仿真器,使用其自带的例程,编译正常,在开发板上能运行除中断以外的其他程序,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A:
请介绍一下。

请问一下,

你在用哪一个demo版?可以给我看看你的gpio配置的程序?

Regards,
S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