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帮忙 st arm 选型?

楼主(2007-07-12):
2个CAN,4个串口,别的没有要求,不知st的arm7有没有合适的
谢谢

网友A:
很多,STR73x有3个CAN,4个UART

请看选型表:

网友A:
请注意:STR73x系列的ARM7产品的工作电压是4.5V至5.5V

市面上多数的ARM7产品(包括ST的STR71x系列)工作在3V的电压范围,而STR73x系列是ST专为工控领域推出的5V电压范围的产品,为用户省却了大量外围的器件成本。

网友B:
5V的ARM会不会比3.3V的抗干扰能力强啊

外围器件好像省不了多少,3.3V的IO也可以承受5V电压

网友A:
5V的ARM会不会比3.3V的抗干扰能力强?这个问题坛里已有很多

请4楼的朋友在论坛里找一找吧。

有回答正面的,即5V的器件抗干扰比3.3V的器件好。
也有回答一般的,即5V的器件抗干扰与3.3V的器件没有分别。
但好像没有负面的回答,即5V的器件抗干扰不如3.3V的器件。

还是要靠自己判断了。

网友C:
说句实话,在ST的ARM系列中STR73X真的很有特点

目前我们公司正在测试730,如果可以的话,所有的控制和采集系统都会用73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