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XX定时器发出一个脉冲的方**

楼主(2007-07-27):
STR7XX定时器发出一个脉冲的方法是通过ICAPA脚输入一个信号后,从OCMPA脚输出一个脉冲;不知是否可以设置定时器输出一个脉冲而不需要用ICAPA脚输入一个信号?

网友A:
STR71x没有此功能

你可以使用输出比较功能,只是你的高电平的时间设得短一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