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STR710FZ2上用软件实现TFTLCD控制器可行吗

楼主(2007-07-29):
我用他做一个电子书,MP3播放,还有两个USB口(CH375),最后可能加MP4解码。
会不会太占用CPU资源了
还是找一片LCD控制器?

菜鸟入门
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STR710的速度不够做MP4解码,可以做MP3软件解码

STR710也不能直接驱动TFT LCD,需要加LCD控制器。

网友B:
我现在用STR710驱动TFT的LCD控制器,感觉速度很慢

比LPC2292慢很多,不知是移植的ucos不优化还是硬件跟不上,痛苦一下,选了2292,因为我不喜欢2292,引脚就像我初中时的头发,一个字:乱!

网友C:
理论上应该可以,有人直接用MSP430点亮过

但是实际没有人这么做,一是速度可能跟不上,二是因为这样系统资源会被占用太多,这样做MCU也就只能当LCD控制器了.

网友D:
可以选择内嵌控制器的LCD

一般2.4.2.8的TFT LCD都嵌有LCD控制器,直接挂总线即可

楼主:
谢谢!

问题是我已经把LCD的型号定下来了
请问各位 有没市场上好买的LCD控制器推荐一下
TFT 320*240 24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