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PC2292和STR710速度测试对比,不知道有没有错,请大虾们指正

楼主(2007-07-30):
芯片:                  LPC2292        STR710
晶振:                  11.0592M       16M
倍频后系统时钟:        55.296M        64M
外部并口时钟:          55.296M        64M
测试程序(初使化省去):
  uint16 i=0;
  while(1)
  {
    GUI_DispDecAt(i++,0,0,5);
  }
测试结果:LPC229上液晶显示的数字是STR710上液晶显示的2.5倍多一点

网友A:
LZ能解释一下你这个测试的环境和意义吗?

你测试的是指令的执行速度,还是外设的速度,还是综合的性能?

你这个测试的条件是什么?依据是什么?

楼主:
应该是指令的速度,

我用的是同样的外FLASH和RAM和LCD控制器,同样的编译器,之后去测试了一下LCD控制器的片选,也是2.5倍的关系,
我测试的意义在于我想用STR710,不想用LPC2292,2292封装和引脚复用乱七八糟,但是在刷液晶时才发现710好慢哦,被客户骂了一通,浪淘沙能帮帮忙吗?我在测试时发现:LPC2292的片选宽度是125ns,STR710的是175ns

网友B:
会不会是STR710的flash速度

没有设置好啊

楼主:
我用的是外部FLASH

网友C:
外部的FLASH

应该差不多的吧?内核比外部的FLASH快多了,屏颈在于FLASH的速度,而不是CPU的频率.

网友D:
Re

片选的wait state应该是可设置的吧

楼主:
昨天做了一天测试,从不同的角度:

后来发现,ST的启动代码里没有设置BANK0的BCON,自己添加调整一下,OK,速度就上来了,和LPC2292没差异了,呵呵,又可以用STR710了,嘿嘿

网友E:
怎样修改的bcon

把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写一下,才是这个帖子的意义所在。大家共享,呵呵

楼主:
:

           EMI_INIT
        LDR     r0, =GPIO2_Base_addr
        LDR     r2, [r0, #PC0_off_addr]
        ORR     r2, r2,#0x000000FF
        STR     r2, [r0, #PC0_off_addr]
        LDR     r2, [r0, #PC1_off_addr]
        ORR     r2, r2,#0x000000FF
        STR     r2, [r0, #PC1_off_addr]
        LDR     r2, [r0, #PC2_off_addr]
        ORR     r2, r2,#0x000000FF
        STR     r2, [r0, #PC2_off_addr]
        LDR     r0, =EMI_Base_addr
        LDR     r1, =0x0C:OR:EMI_ENABLE:OR:EMI_SIZE_16  ///添加的
        STR     r1, [r0, #BCON0_off_addr] ;             ///添加的
        LDR     r1, =0x0C:OR:EMI_ENABLE:OR:EMI_SIZE_16  ///添加的
        STR     r1, [r0, #BCON1_off_addr]               ///添加的

楼主:
呵呵,不要赞拉,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