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2的p1.11能不能作普通中断输入???

楼主(2007-08-10):
看图好象是用做can控制器的,资料上说的不明确..

网友A:
那两个功能是复用的。

可以

楼主:
谢谢,看来还要琢磨琢磨怎么用他,,

呵呵,说实话,st的功能太强大,强大的我怕了他,,

网友B:
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冲,外部中断总有人不理解

这个问题提了有三四回了吧,建议下次修订的时候把文字写得没有歧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