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么关闭STR710的WDG?

楼主(2007-08-10):
在进行IAP编程是要擦除内部FLASH,在擦的过程中总是被WDG复位。

网友A:
WDG开启就不能关闭

网友B:
在这种情况下,请不要开启WDG

网友C:
可以利用看门狗的有一种定时器模式

可以利用看门狗的定时器模式,此模式下可以随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