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sb虚拟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7-08-11):
usb虚拟串口通信问题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在移植str71x usb developer kit的虚拟串

口的例子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利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相应的数据,str711接收很正常,但是当str711向计算

机端发送数据时,发现利用usb监视软件发现数据能传到计算机端,但是串口调

试助手却没能接到相应的数据,此现象并不是每次都发生,有时会出现,请问

各位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啊?

楼主:
请问st公司的技术人员能回答一下吗?

请问st公司的技术人员能回答一下吗?

已经和你们的代理商的技术人员联系过,他们竟然说一句没有做过试验就算了

真的感觉很不好,

st的arm芯片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只有产品好,却没有良好的技术支持的话想推

广只是一句空话,nxp之所以能广泛使用,就是因为有良好的代理商

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在此也希望st的代理商能逐步做好技术支持服务

作为我们客户来说,有远见地将一些产品转到st arm的平台,但却到处碰壁

心感悲哀,眼看一起开始使用st arm芯片的几个同行还是转回到其他公司的怀

抱心感孤独。不知道是否应该放弃st arm的平台。

网友A:
请问“串口调试助手”是什么东西,哪些数据收不到?

这种不是每次都发生的事情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

如果利用usb监视软件发现数据能传到计算机端,至少说明USB部分和STR71x的软件工作正常,问题应该出在PC端。你可以看一下收不到数据时USB监视软件上看到的是什么数据,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B:
你的串口调试助手是个什么软件?

有没有试过其他串口控制软件?

我们有其他客户使用str71x usb developer kit,没有类似的问题产生。

或者你把你修改过的一些配置贴上来我们可以看看。

网友C:
是哪个代理商?

告诉我,我扣他的ST年终奖!

楼主:
试验如下

十分感谢st公司的响应

试验1、将虚拟串口例子直接转到keil下编译

       修改如下:1、将收到的buffer_out[]中的数据转存到buffer_in[]
                    中,然后送回pc端。

     出现的现像如上

网友C:
你换一个串口接收软件试一下

网上有一个串口监控软件。
上层PC软件的驱动将数据转换到串口是否有问题,需要检测一下。

网友D:
用busbound看看

串口usb可同时监视,这样就知道那的问题了

网友E:
Re

ST年终奖?有这号咚咚?没有听说过?

其实也没什么怪的,术业有专攻吗。大家各自都有自己善长的应用领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全才,至少我认为自己不是。看起来只是那个代理的FAE回答你的语气不好罢了。也许他说我回去试试吧,你可能听起来会舒坦点。

既然看到usb监视软件发现数据能传到计算机端,那之后到串口这个过程呢?串口监视软件看到只是转换后的结果,中间转换的过程呢?正如7楼说得,我也觉的要测一测这个过程。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帮忙

1、问题终于解决,原因未明,我们最后利用microsoft的visual系列的编程软
   件,利用其中的activex控件编了一个临时软件可以正常通信了,但是用
   win32编的(在利用真正串口时十分正常),却发现仍有故障。

   在此,十分感谢楼上所有朋友的帮助

2、本人所写的只是本人及公司同事的真切感受,并没有想要骂人或者令人为难
   的意思,如果言之过重请各位海涵。作为我们开发的好不容易才能说通
   leader做新的尝试,确实不希望失败,我明白9楼同志作为代理商的感受,
   对于此事,我是真切的站在了客观的立场说出了我及我同事的真切的感受。

最后,十分感谢各位的帮助,希望我的言论没有伤及任何人,愿st的arm芯片越

做越好,我们会继续st的arm之路。

网友F(2012-02-15):
我也遇到过,不过换个调试软件就好了,我用的都是STC-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