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看中了ST的多路CAN和汽车级温度范围!

楼主(2007-08-11):
最近想作个车载控制装置,有不是很复杂的逻辑运算,和其他一些运算;但是要求有64M以上的数据记录功能,而且可以通过U盘下载数据,具备2个以上独立的CAN接口。使用环境比较恶劣,所以对系统可靠性要求比较高,请各位高手帮忙提点选型方面的建议,谢谢!

楼主:
我自己的初步设想!

64M存储我想用ST的NAND128W3A,容量:128M;8位总线;TSOP48封装;2.7-3.6 V供电;操作温度:-40~+85。
USB接口的话,如果处理器本身不带,就用飞利浦的ISP1161A扩展一个USB-HOST接口。
主要就是处理器,ST的ARM虽然CAN和可靠性比较好,但是好像一般都没有存储器扩展接口,所以不知道怎么选。

楼主:
STR730FZ2T7处理器!

另外我手头现在有STR730FZ2T7这一款开发板,是我是在深圳参加一个ARM培训时送的,板子上标了是什么www.emlab.net做的,但是配来的开发工具软件好像并不支持这款芯片,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觉得这款芯片好像不能满足我这个需求,所以也没去弄了!

网友A:
给你推荐两个方案

方案一:AT91SAM9260开发板,支持两组CAN,64MB的NandFlash,SD卡口.200MHz的处理器,工业级.USB带一主一从,5个独立串口、看门狗等。Linux2.6系统

方案二:以EP9307为基础的SBC9307单板机,2路CAN,200MHz工业级的CPU,3组USB口,3~7个串口.64MB SDRAM 32MB NorFlash  32~64MB NandFlash
32KB FeRAM(选配),支持VGA和LCD接口.目前美国I/O控制公司批量使用这个板做车载产品,两个项目.
Linux和wince.net系统

网友B:
LZ这样的应用最好是使用SD卡存储数据,然后再在PC上读出SD的

可以使用SD卡的SPI模式操作。

STR730FZ2T7的温度范围是-40~+105,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汽车级温度范围。ST的汽车部门另外有汽车级温度范围的ARM器件,具体型号不太清楚。

4楼的广告做的不错,但不知是否是汽车级温度范围的产品。

楼主:
多谢4楼的大侠!

谢谢你的推荐!
第一种方案好像就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现在想明白了,其实只要处理器提供总线支持,就基本可以通过扩展芯片来实现这些功能,只是原来一直看STR7××,好像总线都不开放。
第2种可能有点奢侈了。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在第一个方案的开发上跑Linux2.6操作系统,启动时间大概需要多久,我前期选了一个方案启动就需要将近50秒钟,实在是受不了!

楼主:
感谢5楼大侠的回复!

存储我也考虑过SD卡,可是总觉得这种东西可靠性不是很好,因为是车载装置,振动和环境都不是很好!
我也知道NAND flsh也存在问题,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C:
不过就是个数据采集加一点简单计算

干吗非得上操作系统,这不折腾人吗?4楼的建议太大材小用了。
看楼上的要求,该是看中下列几点吧:
1、2个以上的独立CAN;
2、一个USB Host
3、支持64MB的Flash(没说一定要NOR的还是NAND的,也没提一定要并行接口还是串行接口)
4、工作在汽车里,当然得要汽车级的,也许可能还得是过了车标的。

ST Automotive级的应该是ST30Fxx系列,也是ARM7TDMI的核,详细资料也可以在ST的官方网站上找到。

网友A:
工作在汽车里,当然得要汽车级的,也许可能还得是过了车

工作在汽车里,当然得要汽车级的,也许可能还得是过了车标的

就看你这句话就笑了.嘿嘿

看应用什么场合了,Los Angeles及其它城市不久的将来公共汽车上全是我们的这个板做成的系统.

至于SAM9260的方案随客户了,上OS和不上OS我们都提供代码.

网友B:
工作在汽车里的电子器件可以不是汽车级的,但要看用在哪

关键部分必须用汽车级的,比如发动机部分、与安全相关部分(气囊、刹车等)等,这些可是人命关天的地方。

非汽车级的电子器件可以用在汽车中的附属设施,如娱乐设施,这样即使这些设施不能正常工作也不会影响到车辆的使用和安全。9楼说的“Los Angeles及其它城市不久的将来公共汽车上”全是用的你这种板,我相信不是用在上述关键部位;mmd2102能够说说他们要做什么吗?让我们也长长见识。

至于LZ说的车载控制装置,还要做数据记录,不知是不是我们所说的“黑盒子”,如果是的话,我还是劝你使用汽车级的产品为好,这样才能保证在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正常地控制并记录,而不会丢失数据或失控。

网友A:
呵呵

对于客户的其它信息无可奉告,问的有点多哦。我只做的是车载信息系统,主要的功能:

1.多功能显示模块,如下图

这个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显示空调、时钟、车辆行驶、车载电话、倒车雷达或刹车影像、车门、胎压以及洽谈车辆故障信息的显示和报警。故障判断一般是CAN总线或K总线获取车俩各部件、子系统的故障代码、由软件来分析故障或报警,并提示维修或保养。
 车载娱乐:音频和视频的播放。我们使用的是双核ARM9处理器来完成这个系统,不多说这个。
还有增值服务GPS和GPRS技术与汽车技术的和谐合作,车辆监控、防盗反劫|、紧急求救、车载电话、路矿广播等。
车最安全的地方是要发动机安全,或传递发动机信息的传感器要安全可靠,否则整个航空级的ARM进去也是白白浪费了,前面的信息都没采集到,后面仅仅是个处理单元啊。

网友B:
谢谢10楼,这是一个车载信息系统,提供一个友好的驾驶人员

它从CAN总线上收集信息并整理显示,只要不干扰车辆其他部分的工作,即使失效也不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因此,为了优化成本,使用工业级的器件未尝不可。

楼主:
存储用NAND FLSH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今天了解到,NAND FLSH 用来做储存还是不是非常可靠,主要是写入次数的限制,虽然数据手册说有那么多次,但是写的次数多了还是容易损害,一般须要加入均衡算法,但是这个算法不好弄,所以可能还是DOC更加可靠,因为它里面本身就有这个算法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C:
只要是NAND的,就有这个问题

mmd2102:其实没有什么笑的,你如果知道汽车电子里分出的两个系统车身控制系统和车身舒适系统,就该知道工业级、汽车级、过了车标是不同的概念,只是表达的意识不同罢了。

我也有客户使用ST的ARM用于汽车产品接了30K订单才刚交的货,还是-40~85的产品,算上去也不是汽车级,这没有什么。

你既然也做汽车该知道像做ECU控制不可能是你的温度过了125,就可以用这么简单的,不同的车厂都会有不同的要求的。

to 浪淘沙:按产品线我算是James负责的通用MCU这边,但我也要支持ST Automotive的客户,虽然它都是ST的。

网友A:
呵呵

我笑"工作在汽车里,当然得要汽车级的,也许可能还得是过了车标的"这句话,你也说了,车载电子分两个系统,就不要笼统地说都的汽车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