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我的STR712F的P0.15不能输出高电平,请指点。

楼主(2007-08-12):
相同的配置,P0口的其它位都可以,试过P0.12,P0.9,唯有P0.15不行。

网友A:
唯有P0.15不行。

这个引脚只能配置为输入, 不能做输出吧?

楼主:
楼上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请看数据手册中脚位分配部分,STR712的P0.15只能做输入

最新的数据手册为2007年3月发布;在第25页(共77页)的管脚描述表中清楚地标明P0.15只能做输入。

楼主:
我看的是书,不是手册,所以没发现。

不知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标明为可数字IO的却只能I或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