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次品的问题

楼主(2007-08-20):
有没有人碰到用的CPU有假的啊?或者说是次品
常温下一切OK,高温50度以上通讯就挂了

楼主:
???

本来计划用的芯片是UPSD3354DV-406U,该做的都做完了,提交测试部门测试,测试过程中发现高温就挂,换基本相同的UPSD3334D高温一切正常,可以断定是芯片的问题不?

网友A:
半导体的特性是:温度高耗电大

耗电大就要求供电稳定,请查查你的电源。检查一下你的通信线上的电平在温度变化后的波形,也许可以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