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inline是什么关键字?

楼主(2007-08-25):
为什么IAR编译不过去,得全删除。ADS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A:
内联

编译时它会把内联的代码整个嵌入你调用这个函数的地方。

楼主:
这个关键字我找到了

可是为什么我把例程中的Project导出后重建一个Workspace再导入就不好用了?好像是要设备一些地方,但没能找全,所以最后还是在原example中加自已的代码了,删除了其它的Project,虽能用了,但又有新问题了,在启动Workspace时总要报一个错,。。。关键字没找到。

网友B:
Re

IAR中不需要使用__inline,缺省情况下编译器会自动分析处理的。如果要编译ADS的老代码,可以把__inline换成inline。如果要强制内联,可以用#pragma inline。

网友C:
原因是inline不是ANSI C或ISO C89标准关键词

参考编译器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

原来是这样,我以前学过一段C++,但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