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7LIT15BF1的烧录问题!

楼主(2007-08-27):
我现在调试一块板,遇到一个问题:使用R-Link仿真是程序跑得很正常.但将程序烧录到IC里时,开机开不了.但是烧录和仿真的OPTION BYTE设置参数都是一样的.而且烧录时我还试过将参数分别改一下也是开不了机.目前还没查到什么问题.
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

有没有将Option Byte烧录到芯片中阿?你的复位信号正常吗?

楼主:
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是没有将OPTION BYTE的设置烧录进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