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TAG的几根管脚电压正常时是多少

楼主(2007-09-10):
特别是N_reset和JTDO,脚,如果和正常值不一样的话,是不是说明芯片本身出现了问题?谢谢.
还有,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当gpio的某个管脚使用的时候会禁止JTAG功能?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奇怪,什么情况叫“正常”?工作时还是不工作

调试时还是非调试时?

楼主:
非调试时,现在无法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