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2007-05-17):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IAR编译器,用定时器1输出比较模式中断的方式来定时用,程序如下,但进入不了TIMER1的中断服务程序,现像是:开了中断,计数器就不增值,从仿真器看出来的,请各位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void T1TIMI_IRQHandler(void)
{
    TIM1_SR&=0xBFFF;                TIM1_CNTR=0xffff;
    if(g_Time1Count>0)
        g_Time1Count--;

void CpuIni(void)
{
    RCCU_CFR=0X00000008;        //
    PCU_PLL2CR=0X00000037;        //

    TIM1_CR2= 0x4000;            //TIM1_CR2  比较模式
    TIM1_CR1= 0x8000;            //TIM1_CR1
    TIM1_CNTR=0xFFFF;            //TIM1_CNTR
    TIM1_OCAR=0x9C00;            //TIM1_OCAR

    EIC_SIR_19|=0x00000001;        //EIC->SIR[19]
    EIC_IER= 0X00080000;        //EIC->IER
    EIC_ICR= 0x00000001;        //EIC->ICR
    EIC_IPR0=0x00080000;        //EIC_IPR0
}

网友A:
试一下下面的代码,不行再来提问

TIM1_CR2= 0x4000;            //TIM1_CR2  比较模式
TIM1_CR1= 0x8040;            //TIM1_CR1
TIM1_OCAR=0x9C00;            //TIM1_OCAR
TIM1_CNTR=0xFFFF;            //TIM1_CNTR

网友B(2009-05-17):
你们不是在编430的程序吧...比较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