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tasking中,ST10的FLSH烧写库怎么加载呀?

楼主(2007-05-21):
在我的源文件中已定义
#define Tasking
#define F276
#define Fcpu_MHz 40

然后把flash.h和flsh.c及F27x_flash.h都加到项目文件中了
可是编译文件就是出错,flash.c文件编译不通过.
尝试将宏定义在flash.h中定义,flash.c也不能编译通过.

网友A:
project option配置

具体什么编译错误?
应该是配置的问题!

你可以try以下操作:
1)确认Tasking安装目录下regf276e.h中是否有Flash 寄存器定义。
   如果有定义,则要去除F27x_flash.h中F276中重复的Flash寄存器定义。

notes:某些Tasking版本include文件夹中的头文件没有Flash寄存器定义,所以F27x_flash.h进行了Flash寄存器定义。Tasking demo版本没有此类定义,我所在的v8.6 r1有寄存器定义,其他版本没有使用过!

2)Tasking, F276, Fcpu_MHz的定义
   -- 方式一:在源文件中定义
   -- 方式二:在project options -> C compiler - preprocessing定义

3)然后应该就是ifdef---elif这里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我研究了一下,主要是我的TASKING和flash库不兼容.我也和楼上的一样,用的v8.6 r1.

我修改了flash.c文件.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都和楼上的一样.

另外ifdef---elif的确是编译不通过.所以都改成了
#ifdef
#endif
形式.

ps:demo版的Tasking编译这个库过不去,原因,这个库太大了,删掉一些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