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ST7时钟周期

楼主(2007-05-27):
51单片机时钟由晶振产生,一个机器周期等于6个时钟周期,12个振荡周期.
ST72561呢?时钟源为晶振,那么机器周期,时钟周期和振荡周期的关系?和51单片机一样吗?

网友A:
ST7的指令长度各有不同

首先ST7的时钟与周期概念与51单片机不太一样,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是不一样的,它的最基本单位是CPU的机器周期;CPU的时钟频率由PLL的输出决定,而PLL的倍分频参数是由程序决定的,常见的CPU时钟频率为4MHz、6MHz和8MHz。

请下载《ST7 Family Programming Manual》以了解具体指令的长度。

下图以ADD指令为例,说明如何察看指令长度(时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