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starm,怎样在ram中运行程序

楼主(2007-05-28):
我用keil3,如你所说的,用__ram指定函数在ram中运行,如void EraseFlash(....) __ram,但进入调试时,EraseFlash()就出现在0x00000000地址了(disassembly),当执行该函数,就跳到reset去了,请问怎样给EraseFlash()指定在ram中的运行地址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STR?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STR?
我们用的的是STR912FW42的芯片.直接在他们的LIB例程中的FMI演示的基础上移植的,
我们将他移植到Keil for ARM中在RAM中运行.注意下面的问题:
1.设置好目标代码加载文件(RAM.ini),包括地址和文件文件名.
2.设置好Memory Areas,可以参考下图.
3.FMI例程中的Main()中有一个调用FMI_BankRemapConfig()函数的语句,这里要对应
好你际使用的芯片.如你使用STR912FW42芯片,它是256+32KB的,就要如下设置.
FMI_BankRemapConfig(0x4, 0x2, 0x0, 0x40000);        //STR912FW42

网友A:
再传一次图片!

再传一次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