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ium针对STR9的UC/OS系统

楼主(2007-05-30):
从Micrium网站上下载了移植到STR9上的UC/OS系统,生成intel 标准格式的.hex文件时因为文件太大而出错,只能生成.sim文件。CAPS软件如何烧录.sim文件呢?

楼主:
没有人试过吗

从Micrium网站上下载的移植到STR9上的UC/OS系统根本就生成不了.hex的文件。没有人遇上这问题吗?
试了试把一些用不上的c函数注释掉,并且让编译器最大优化size。虽然生成了一个.hex文件,但把程序下载到板上后,使用ping命令根本就ping不通。

网友A:
郁闷,ping不通为什么没有考虑到是你的硬件有问题啊

楼主:
不用操作系统的时候是能ping通的

不用操作系统的时候是能ping通的

网友B:
能传给我一份str9的ucos系统吗?

Micrium上好难档呀!

网友C:
Re

STR9内部存储器总共才多大?怎么可能会超过hex文件的容量。

网友D:
建议直接用IAR工程

建议直接用IAR工程试一下!下载下来时是IAR的工程,可以用H-JTAG+IAR编译和下载实验.完成后可以再转到Keil for ARM的工程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现在已经转到Keil for ARM里面用U-LINK调试了.

网友E(2007-07-13):
我的912用ADS编译成HEX的时候一旦程序超过32K就不能用了??

程序一旦超过32K就再编译成HEX文件用CAPS下装,就不能用了,小于32K就没问题。
但是同样的文件(超过32K)用AXD仿真器可以顺利仿真
这个到底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