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LITE19BY1B6 的PC0、PC1 做通用 I/O 口时的问题。

楼主(2007-06-05):
Lite, TE, ST, pc, I/O
请问ST7LITE19BY1B6 的PC0、PC1 做通用 I/O  口时,是不是输入、输出都可以吗?输出的时候是否是开漏或强 “1”,强 “0” 可选?

网友A:
看datasheet

两种选择,要么浮点输入(floating input) 要么推挽输出(PUSHPULL OUT).

网友B:
有OR和DR寄存器可以控制

方向有输入、输出两种;
输入有Floating和带中断两种模式;
输出有开漏和推挽两种。

请注意的是当IO从输出变成输入时有一个安全转换时序,需要安照这个时序来切换(其实就是OR和DR的寄存器操作顺序,通常可以在MCU的数据手册IO章节找到),否则MCU在IO模式切换时将产生异常IO中断。这个中断如果通过软件仿真是较难出现的,但硬件仿真或是在线调试,当出现IO的异常电平跳变就会出现。

网友A:
有点差别

楼上所说的是所有IO口的通用配置,但是在st7flite19b上,由于PCO,PC1是osc1,osc2的复用端口,所以他们的状态只有两种,由DDR寄存器来控制,详见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