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2F561的烧写问题

楼主(2007-06-05):
做了一个ST72F561AR9电路,用ST7MDT25-DVP3可以把程序烧写进去,但是程序无法执行,该程序可以成功仿真。
选择的时钟源是16MHz晶体谐振器,电容选用的是24pF;复位电路中的电阻4.7k,电容0.01u.选项字节设置取的是默认.
请教是烧写设置哪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A:
option byte怎么可以不配

默认的option byte 中的时钟类型是internal rc,而且只能在ICC模式下使用,你要用外部晶振,当然要配置成外晶振咯,怎么可以不配呢,而且option byte 中的很多配置都是非常有用的,楼主还是要好好看一下的。

楼主:

option byte 中的时钟类型用的是外部晶振,
我把程序和选项字节设置发给ST上海的技术支持,在他们的板子上能运行.

我选择的时钟源是16MHz晶体谐振器,电容选用的是24pF,这应该可以吧?
会不会芯片烧了呢?可是程序能烧进去啊

网友B:
晶振太大了吧

561的内部总线最大频率好象只有8M的,即便你外面接的更大,所以我们一般外部接4M的晶振然后把PLL_enable,然后你看看ICC引脚是否跟DATASHEET连接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