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的片上eeprom读写有没有c语言的代码

楼主(2007-06-14):
别的单片机都是有读写eeprom用的专门的地址及数据寄存器非常方便,st的不知道怎么操作,有没有c的代码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有C语言的代码,楼主要的是哪一款芯片?

不同芯片的代码也不一样

楼主:
st7lite15b

我在st的网站没找到,这位老兄有的话能不能给我发一份或者告诉我哪能找到,多谢了.zemezemed@zj.com

网友B:
请自己阅读数据手册

楼住用的15B根本就没有片上E2PROM.至多是可以用XFLASH来模拟E2PROM.跟15B兼容的带片上E2PROM的是19b.

至于程序就那么几句话,楼主根据数据手册操作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你说得别的单片机的专用的地址数据寄存器有多方便,不过ST7的么直接往你要写的地址写就可以了。
下面是写的代码:

@near unsigned char E2DATA@0x1000;

SetBit(EECSR,1); //配置成写模式
E2DATA=RCCR0_H;  //把数据写入到你要写的地址。
SetBit(EECSR,0); // 开始向e2prom写入数据。
while(ValBit(EECSR,0)); //等待烧写完成。

读么就更简单了,楼主可以尝试自己写一下,相信对你来说这样的做法比问人家要代码更容易提高自己。

楼主:
用XFLASH来模拟E2PROM是怎么样操作的?

这样的我写过,在软件模拟的时候会由于写保护而终止,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15b没有eeprom我是后来才看到的,在头文件里没有ECCSR寄存器我还以为是漏掉了.
至于用XFLASH来模拟E2PROM是怎么样操作的呢,有资料可以参考吗?

网友A:
用XFLASH来模拟E2PROM,有资料可以参考!

请看下面两个有关ST7的应用笔记,应该有所启发:

AN1477 用XFLASH存储器仿真数据EEPROM
当ST7器件没有数据EEPROM时,可通过XFLASH存储器来进行有限的仿真。该应用笔记描述了怎样用ST72F264器件来仿真该特性及其仿真的限制。
对于所有的XFLAHS器件(所有Lite系列,ST72F344… ),数据EEPROM都可被仿真。

AN1502 用HDFLASH存储器仿真数据EEPROM
当ST7器件没有数据EEPROM时,可通过HDFLASH存储器来进行有限的仿真。该应用笔记描述了怎样用ST72F521器件来仿真该特性及其仿真的限制。
对于所有的HDFLAHS器件,数据EEPROM都可仿真。
由于HDFLASH是双电压FLAHSSH存储器,在应用板上必须提供12V编程电压(建议在应用板上把ICPSEL管脚下拉)。

楼主:
参考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