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6-21):
    几乎决定选型Luminary又高兴地看到ST终于推出了STM32系列,多了一个选择。基于对ST大厂的信任,准备重新研究选型。下载了101/3的datasheet粗略看看,2个问题仅供ST参考:
1. 101的5.3.9节关于Flash指标,除最高频率不一样其他内容和103的5.3.9节竟然完全一样,可能吗?而且36MHz还说2个Wait,与前文不符!
2. 103的Page47,Fig16是错误的(其实是Fig13),101的Fig16是正确的。
    另外问一个问题,感觉101和103的工艺应该是一样的(至少Flash的指标相同),是ST把101人为限制到到36MHz吗?理论上101有很大的超频空间,有用过的试过可以超频吗?

网友A:
理论上是不会推荐使用条件超过数据手册规定以外

尽管这样使用有一些确实可行,比如抬高VCC,加大时钟频率这都是可能的,但这样器件将会失去可靠性的保证。

网友B:
谢谢关心,将在下一版的手册中改正错误

网友C:
STM32的频率

1. 101的5.3.9节关于Flash指标,除最高频率不一样其他内容和103的5.3.9节竟然完全一样,可能吗?而且36MHz还说2个Wait,与前文不符!

36MHz应该需要1个Wait.

另外问一个问题,感觉101和103的工艺应该是一样的(至少Flash的指标相同),是ST把101人为限制到到36MHz吗?理论上101有很大的超频空间,有用过的试过可以超频吗?

即使现在的101可以超频,也不代表以后的101可以超频,超频使用是有风险的,
就象 Intel 的CPU超频可能烧爆一样,就象Intel 的超频CPU跟生产日期有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