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如何设置从bank1启动

楼主(2007-06-30):
看了一篇st的iap的文档,上面说使用caps tool重映射来从bank1启动
有几点不是很清楚:
1.caps使用的是那种jtag
2.能否通过iar,或keil,ads等工具来进行设置?

网友A:
估计不行,

估计不行,
我用912的时候,启动的位置是由CAPS来确认的。
可以选择MAIN FLASH 或BOOT FLASH
对了,你看的IAP的资料是那篇,我也想看看

网友B:
CAPS工具配置STR912时是使用ST的Flashlink

不太清楚IAR和KEIL是否能与CAPS配合;也不太清楚IAR和KEIL是否能设置启动的位置,估计应该可以,我要问问。

ADS应该不行,因为STR912上市时ADS已经停产了,没有人把STR912的功能加上去。

楼主:
iap资料

to:唐靖丰
http://www.stmcu.com/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01#Application%20Note

AN2475 STR9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using UART

网友C:
CAPS配置STR910启动Flash

CAPS是STR910的配置和编程软件工具,目前支持的下载硬件工具是ST的FlashLink和Raisonance的Rlink.

Keil和IAR目前不支持STR910启动次序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