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m32 在国内可以买到的是哪几个型号?

楼主(2007-07-14):
strm32 在国内可以买到的是哪几个型号?可以用IAR吗+JLINK 开发吗?

网友A:
下面的都可以买到

 Part Number      Package Features                                            Suggested
                                                                              resell

 STM32F101VBT6    LQFP100 128K Flash , 16K Ram, 1 x AD 12bit, 3x USART,
                          2xSPI, 2xI2C , 3x16-bit timer

 STM32F101RBT6    LQFP64  128K Flash , 16K Ram, 1 x AD 12bit, 3x USART,
                          2xSPI, 2xI2C , 3x16-bit timer

 STM32F101C8T6    LQFP48  64K Flash , 10K Ram, 1 x AD 12bit, 3x USART, 2xSPI,
                          2xI2C , 3x16-bit timer

 STM32F103VBT6    BGA/    128K Flash , 20K Ram, 2 x AD 12bit, 3x USART,
                  LQFP100 2xSPI, 2xI2C , PWM timer, 3x16-bit timer, USB /CAN

 STM32F103RBT6    LQFP64  128K Flash , 20K Ram, 2 x AD 12bit, 3x USART,
                          2xSPI, 2xI2C , PWM timer, 3x16-bit timer, USB /
                          CAN128K Flash , 20K Ram, 2 x AD 12bit, 3x USART,

 STM32F103C8T6    LQFP48  64K Flash , 20K Ram, 2 x AD 12bit, 3x USART, 2xSPI,
                          2xI2C , PWM timer, 3x16-bit timer, USB /CAN

 STM3210B-EVAL           STM32 Eval board

 STM3210B-SK/KEIL        Start kit from keil

 STM3210B-PRIMER         STM32 demostration

工具,IAR+JLink可以支持。Keil需配合uLink2才可以

网友B:
Suggested resell price ?

怎么后面的建议零售价格被砍了??

网友A:
抱歉,因为我们基本不会面对零售市场

我们是ST的代理,后面的价格是ST给我们的建议价格,我们的价格与增值服务商的价格是有差异的,因为我们基本不会面对零售市场,除了Sample Order以外,至少下单数量都必须达MOQ以上才行。因此我将价格删除,请谅解!

如果你不是个人兴趣,确有项目,可与我联系,但我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帮助到你。

三楼的广告,牛皮也吹得太大了点吧?如果你的广告真实,请你列出你能供应芯片的型号和价格,否则再发现做这样无意义的广告,我会删除你的广告内容,到时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网友C:
至少可以给出PCB 焊盘库呀

Thanks a lot for your work

网友B:
我只是想知道具体ST M32的价格

和官方的US$1.8和US$3.6差多远

不要像ZLG那边一样,除了号称一美元的10X系列以外

都卖的比同级ARM7贵,那CORTEX M3就没什么优势了

网友D:
STM32使用的是标准的LQFP的封装

LQFP48, LQFP64, LQFP100

LS不会连这个都没有吧,在这里伸手等着要的时间,早就可以做好了。

网友E:
strm32是否已经正常批量芯片供应?

strm32是否已经正常批量芯片供应?

硅片修订到第几版本?

不会像ZLG推的lpc2368那样一拖再拖?新开发产品用lpc2368,调试完成后做样机,买芯片被告知无货...

网友E:
strm32是否处于样片试用阶段?

ZLG最近告知推广近1年的lpc2368,要等到10月才正常批量芯片供应...

网友F:
这么新的东西我还是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