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R912的uC/OS-II官方移植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7-07-17):
网卡的中断处理函数这部分的代码:
void ENET_IRQHandler(void)
{

    if ((ENET_DMA->ISR & 0x00008000) != 0) {
        NetNIC_RxISR_Handler();
    }
    if ((ENET_DMA->IER & 0x80000000) != 0) {
        NetNIC_TxISR_Handler();
    }

#if (NET_NIC_CFG_INT_CTRL_EN == DEF_ENABLED)
    NetNIC_IntClr();
#endif
}
第二个if后面为什么是ENET_DMA->IER呢?
这条语句应该是判断发送结束中断,是否应该改为ENET_DMA->ISR

网友A:
个人理解

两个if分别是:当检测到ENET接收中断时进行接收××处理,而检测到ENET发送中断时则进行发送××处理。

网友B(2010-04-28):
官方移植的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