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str71x系列的hdlc只用在半双工可以使用么?

楼主(2007-07-25):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用到hdlc通信!
请教str71x系列的hdlc功能如果只用在半双工模式且只为从机模式下可以使用么?
需要确定的答复,谢谢!!!

网友A:
re

你的半双工是怎样的半双工?
它的TEN(tx_enable)和 REN (Rx_enable)寄存器只能同时置位和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