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7-07-31):
IAR+HJTAG口,JTAG口插上的时候,下载程序没有问题,但是拨掉JTAG口,重新上电后程序好象加不进去了~``就是搞了一个小小的测试程序,控制外部的发光二极管亮灭,只有插上JTAG口的时候DEBUG是正常的,拨掉JTAG口发光二极管的显示就不正常了~`系统BOOOTEN接10K的电阻到地,其他的(晶振)工作均正常。另外好象还有一个问题,好象复位电路还是有问题,我拨掉JTAG口重新上电,用镊子直接拉低复位脚,程序好象还是没有运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LZ好像出了一个谜语让大家猜

你用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DEBUG时是在RAM还是Flash?

下载程序到RAM还是Flash?

楼主:
芯片型号是STR711

芯片型号是STR711,系统BOOOTEN接10K的电阻到地的话应该是在在Flash里面调试,至于下在程序到RAM还是Flash,我看了一下IAR的设置,好象没有找到这个设置,还请知道的能告诉我~~`

网友B:
Re

下载程序到Flash时要选Debugger选项里的Use flash loader(s)

楼主:
设置了,还是不行~

设置了,还是不行~
只有在IAR里DEBUG程序才正常运行,重新上电启动就不对了~`程序好象根本没有运行.

网友B:
Re

"好像","不对","加不进去"之类的字眼对问题的描述没有任何帮助。首先应该确认程序是否被正确地烧写进Flash中正确的地址里。如果程序的链接地址定位在RAM,那么即使选了Use flash loader也没有作用。

网友C:
检查复位电路

楼主:
程序是肯定没有down进去

程序是肯定没有down进去,程序链接地址为0x40000000,(default),IAR里面默认的,使用Use flash loader.
另外复位电路采用的阻容复位,10K电阻加104的电容.

网友B:
Re

"程序肯定没有down进去",那怎么可能在"插上JTAG口的时候DEBUG是正常的"?

网友D:
怀疑你程序没有下载到FLASH

只是下载到RAM仿真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解答~~`已经搞定

多谢各位的热心解答,已经搞定,是电脑编译器的问题,换到另一台电脑上一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