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谁用过ST7FliteUS5?

楼主(2007-07-31):
有谁用过ST7Fliteus5的PWM功能?我在软件仿真里看不到输出的结果,不知道是设定错误还是别的问题,因为没有硬件所以只有软件先仿真一下了,但是PWM功能出不来。奇怪?有哪位可以给出一段ST7FliteUS5的PWM例程。谢谢!

网友A:
RE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AES_SEA请看程序部分

LD  A,#%00010000    ;Select Fcpu as clock
LD  ATCSR,A    ;
LD  A,#$00    ;
LD  PWM0CSR,A    ;
LD  A,#%00000001    ;
LD  PWMCR,A    ;Enable output pwm
LD  A,#$0F    ;80K HZ
LD  ATRH,A    ;
LD  DCR0H,A    ;
LD  A,#$9C    ;
LD  ATRL,A    ;
LD  A,#$FF    ;
SUB A,ATRL    ;
SRL A        ;
OR  A,#$01    ;
ADD A,ATRL    ;
LD  DCR0L,A    ;

网友A:
RE:

code 没什么问题,我想烧到芯片中PWM应该会出来的

楼主:
谢谢AES_SEA

看来要等硬件出来了才能试了。谢谢!

楼主:
硬件可以输出PWM

硬件出来了,把程序烧录到芯片中用硬件测试了一下,发现PWM可以正常输出,看来STVD7中的软件模拟还有些问题啊,不知道会不会在新版中修正该问题。

网友B:
我倒是很想知道你是如何在STVD7中设置模拟的?

用什么方式来观察,判断出在STVD7下没有输出正确的结果?

哦,对了,你使用的STVD7是什么版本?

楼主:
我用STVD7 版本是3.3.3版的

我用STVD7 版本是3.3.3版的,程序写好后,进入Debug模式,在Plotter selection里面选IO的PA0数字口作为观察点,运行。。。。然后打开Poller察看PA0产生的信号,我看不到PWM的波形,如果单独控制IO口的状态,可以看到这个口的变化,所以我不知道软件里设否设定正确,会不会软仿真不支持PWM观察?